电源高压一体板,12V没有,5V 有供电.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1-06-15):
今天修了台19寸液晶,开机显示灯亮,屏幕背光一直在闪烁,但是没有图像显示.拆后检测电源高压一体板,发现三个电容爆,更换后再测试,发现5V 有供电,12V没有,再延着线路查12V的输出源头是一个由整流
二极管
发出的,再测二极管的对地阻值是好的,通电测试二极管的输出端跳变一下就没有了。5V 那个二极管输出正常。请教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电源

网友:
按你的说法,我只能怀疑主开关变压器的12V次级断路,想不到别的了.
多数液晶电源稳压限流都设在5V电路,你说5V正常,12V没有,已经排除了12V短路的故障的,也有少见的需要驱动输出信号后再开启12V输出,不过这种只在高端出现

网友:
测一下12V线圈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是不好解释 唯一的可能就是开关变压器12v端引脚有虚焊或二极管本身虚焊脱焊

网友:
应该不可能的啊。基本没有修到过次极变压器断路这一故障的。5V确认正常吗?有没有跳变?12V就是没有的话屏幕也不会出现屏闪的现象吧。

网友:
断开往高压板和驱动板的12V,看看二次电源部分有没有12V?如果有的话,说明电源部分是OK的,查高压部分驱动板,一个一个排除。如果没有12V就查二次电源部分,一般是电感虚焊或电容变质,或是驱动板上12V支路上电压调整管对地短路,因为有5V,说明主电源是好的。根据LZ所述,12V已产生,说明二次电源正常,是高压部分或驱动板供电异常导致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