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A71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6-15):
一台EMC A71 17寸正屏显示器,故障为通电无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正常。拆机查看,发现12V5V以升压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均鼓包,分析是这9个电容工作不良导致高压未工作,造成屏幕无显示。鼓包电容为:220uF 25V*3个、470uF 25V*2个、680uF 25V*4个,220470的用同容量的代换,680的找不到,用1000uF 25V的代换了。
这里想说下,我没有一次性把电容全拆下来,而是先拆220uF 25V的,拆完了就把上把新的电容焊好,接着再拆470uF的,最后拆680uF。当然这个顺序也不是绝对的,要维修者自己根据不同的电容分布情况来决定。
换好电容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换好的电容的正极量下对地电阻,看有没有对地,防止爆电容。最后再目测一下有没有正负极焊反的电容,确定无误后才进行通电测试。

比较简单的维修,高手就漂过吧~~

网友:
我也 遇到过 这样的 问题  电容 全部 鼓包  ,,但是 全部 换完 之后 还是 一样,,最后 换了 驱动板 搞定,,估计是 电容鼓包的时候 把 驱动板 主芯片 烧了

网友:
几个电容又得几十块大洋吧,呵呵

网友:
这些都是常规问题嘛!

网友:
有点邀功的意思 倒是赚分了 呵呵

网友:
其实只要换变压器旁边的两个就可以了

网友:
680的用1000uF 的代换是不行的       不知道你是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