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关于示波器的

楼主(2011-06-15):
请问我一个“绿扬4365"100M示波器。说明书里边说可以测到500V dc ac. 我买的是二手的。没探头。在淘宝上买了一个1.  10x的。参数说。耐压600V.

如果我打到50V每格的档。。然后。探头衰减10X.
被测东西(比如电源)已经是接了“隔离变压器”。那我可以用示波器。测热电的波形吗?

网友:
“测热电的波形吗?”,是热电还是热地?
如果是热地,加了隔离变压器后就没问题了。
另外我还没见过直接能达到50V/div的示波器,以安泰信ADS1102CA为例,不加衰减最大10V/div,加上X10衰减后,最大100V/div。想达到500V/div,要用100:1探头。

网友:
是5V每格。最高。。打错了。。宇光真热心。谢谢

网友:
其实不加隔离变压器也可以检测热底板的波形的,只是操作不当会引起漏保动作。

网友:
要做好示波器与地的绝缘,同时不要触摸示波器的金属部分,因为就算零线接地也要跳闸的。我以前就这样检测过电磁炉(热底板),那么大的隔离变压器要不少米啊!

网友(2011-07-15):
我觉得测热板、热地的设备,应该加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其实经常搞维修的应该自己绕一个1:1的变压器,本人就是用一个500w的小手动调压器改的,需用时接上,不用时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