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e48c 开机bios有两项错误

楼主(2011-06-15):
sony fe48c 开机bios有两项错误 按f1进入xp使用正常  就是设备有三项?号设备 具体看图  (南桥801GBM ) 请问是不是南桥问题 ,南桥很热的   ?

网友:
PCI设备报错.一般是PC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
好像是BIOS设置问题吧,有好多机器经常报,F1,F2错误,重设BIOS就OK了。

网友:
重设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已经判定是 pci8412 芯片问题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