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奇怪蓝屏故障

楼主(2011-06-15):
华硕Z99D奇怪蓝屏故障,一个月前我接到此机器,开机后能听到反复lougo的声音但本机屏和外接屏都不显示,加焊了2次显卡都无效,最后加焊了北桥后好了。
  今天这个机器又拿来了,据客户说前几天忽然感觉机器非常卡,看CPU的使用一直都100%,他还以为中病毒了呢,找人做系统却怎么也做不上,做系统就蓝屏。
  我对此机器进行检查,发现几个不正常的现象,在进行硬盘引导系统之前检硬盘很慢,有的时候干脆就引导不了,出硬盘引导系统失败的提示。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每次按ctrl+alt+del 重启机器都起不来,每次改变CMOS设置后按F10回车后机器也起不来,屏幕黑屏,连logo声音都没有,必须按电源按钮关机后再开机才会正常开机。
  起初怀疑硬盘有问题,用MHDD进行检测,确实发现有2个坏道,其中一个还在C盘的区域内,另外这个硬盘的绿块和红快也比较多,我把坏道修好了,想重新分区做系统,但用DM  ,  PM  ,  SPFDISK  这些分区软件都不认这个硬盘,把此硬盘挂到我的机器上就能正常分区,GHOST系统走完100%后装回到笔记本上,开机能引导,但是WINDOWS滚动条走几下,屏幕出现蓝灰色背景,无任何显示,反复按FN+NMLK键,指示灯无变化,说明很可能已经死机了,关机再次开机,WINDOWS滚动条走几下后蓝屏。

  我把我的好硬盘(我的小上网本上面的带系统的)装到上面,开机能正常进系统,CPU使用还是100%,(事后才明白,原来当时正在认硬件呢,CPUC100%应该是很正常的),但鼠标指针不动,以为是驱动没加载上,等机器把所有的硬件都人完了,从新启动,屏幕不亮,起不来了,关机后再开机就能正常进系统,但是鼠标还是不好用,心想是否这个系统不是在这个机器上面做的原因啊,我又在这个机器上做系统,GHOST走完后再次开机WINDOWS滚动条走几下,屏幕又出现蓝灰色背景,无任何显示,反复按FN+NMLK键,指示灯无变化,说明又死机了,关机再次开机,WINDOWS滚动条走几下后还是蓝屏。
论坛的朋友有的说看看BIOS设置里的SATA模式的问题,但我反复看了好多次也没找到那个SATA模式的设置项,可能这款Z99D的BIOS里根本就没有这一项。干脆刷一下BIOS试试看看吧,您别说还真有点效果,蓝屏还是照样,但是重启正常了,不是前面我说过的重启不显示的那种状态了。参考有的朋友提示的重新做桥,莫非我上次做的桥又出问题了,于是硬着头皮把桥又重新做了一遍,在拆卸的过程中发现触摸板的软排线没插到插槽里,这可能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鼠标不好用的原因吧,可惜做完还是老样子。反正已经拆了,干脆把CPU,内存也都换了还是无效果,遗憾的是没有显卡可换,要不然把显卡也换了。
一番瞎折腾到头来一无所获,没办法,只能冷静下来好好考虑考虑分析一下,既然
把我的好硬盘(我的小上网本上面的带系统的)装到上面,开机能正常进系统,虽然鼠标不好用但也找到问题所在了,那就说明系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于是又重新在我的小本上装好系统后再次上到故障本上,这次系统运行的非常正常,上网听歌看电影都没问题,为了验证一下结论,我又在此本上做了一遍系统,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先是蓝灰色背景死机,重启后蓝屏,这回可以下结论了,这个本做系统不能用常规的GHOST方法,我的方法可能是最拙笨的办法,也许会有更好的办法,我也没时间去继续研究它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注意过呢,下次就知道啦,呵呵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是用 硬装试一下

网友:
ghost确实不是百试百灵的,有些机器必须安装才可以

网友:
67MD的桥吧,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1-07-15):
硬盘3.3V短路 遇到过

网友:
加焊67m桥就不会蓝屏了 我试过了 不过只能撑一天 换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