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的主板该用什么维修思路

楼主(2011-06-15):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当中,遇到过很多不稳定的电脑,最终是主板占了相当一半分原因。其中的表现是:时亮时不亮,偶尔死机,档在LOGO,滚动条N多圈或无尽圈,偶尔无法进系统或进系统后超慢,或蓝屏。对于这种情况,渐愧——————我一般是换。 像这种偶尔或可以说是不定时出现的这些故障的主板,维修的思路是什么啊?

网友:
南北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看一看,座子,南桥,北桥 是否空焊!!

网友:
温度摸摸

网友:
原因太多,供电不良。晶体不良。座桥不良。。。。太多了。要慢慢查。

是啊,这个原因很多啊,还是要自己一个一个的去排除。

网友:
SB虚焊,补焊试试!

网友:
南桥或北桥虚焊。

网友:
一描述这么多故障现象硬盘问题都能引起   系统也可能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还是从软件  到 各个设备   到  散热   最后在考虑主板  还有  主板  显卡上的电容有问题  机器也会不稳定

网友:
我都说过了,指的是主板引起的,然而我的问题是指,这块换下的主板,要怎么修(思路),问题出在哪。一般是哪个地方有故障,当场出结果,给出结论,并且较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要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不稳定的板真不好修供电都正常就难查了

网友:
1,压,压CPU座,南北桥。
2。测,内存供电,桥供电有没有偏低,偏高。
3,看,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先目测啊看看有什么明显的电容鼓包之类的问题没 再压压南北桥 有问题就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