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900WD开机无规律屏幕闪烁

楼主(2011-06-15):
网吧的一台19寸宽屏显示器,型号BenQ G900WD。故障为屏幕闪烁。
拆机后按程序,先测电源、高压电路中各关键元件的阻值均正常,用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条点灯,也正常。
这剩下的就只有按键板、屏线和屏电路没有检查了。按键板用万用表测量后一切正常;屏线驱动板那一端拨下来仔细观察,发现有几根线的触点上有污物,用橡皮轻轻地擦擦,连接好各电路板,通电测试,发现屏幕还是闪烁(无规律的闪烁,虽然闪烁,但图像显示正常,说明驱动板没问题)。断电后再次用橡皮仔细地将屏线触点都清洁了,继续通电测试,哈,一切正常。于是把显示器还原。测试中……

分析:此机的故障我认为就是屏线触点上的污物导致的,大概情况就是被污染的触点传导电不稳定,导致无规律地触发保护,造成屏幕无规律地闪烁。

总结:事上无难事,只怕细心人!

屏幕线没有拍照片,等想到还没拍照片时,显示器已经还原了。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