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1-06-15):
今天师傅给我了一块板子是杂牌的,看了一下上电不触发,开机键有5V电压,由于经验不足想想就是跟南桥和I/O有关,加焊了一下I/O通电就开机了,于是有好好的焊了一边又不行了把I/O换了也不行,南桥也正常,我一新手没门了,师傅说修不好就没板子换,哎,伤心!

网友:
楼主说一下架构啊,如果是intel  的,先看南桥的待机条件,再按,开机时序修啊

网友:
测一下开机键到IO的线路是怎样连接的,测一下IO到绿线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南桥和IO的组合是什么这里要说下.开机排针电压.不开机注意电池跳线.待机3.3V在PCIA14脚.南桥时钟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