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只有换板一条路吗

楼主(2011-06-15):
这些天我修了好几个 品牌的液晶显示器,都是通电后指示灯不亮,电源输出正常,测驱动板电压也正常,就是不开机,都是更换驱动板解决问题,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怎么混到铜牌维客的啊?这样问谁能答了?还是当经验发布!

网友:
是啊 怎么混的能搞好就可以了,你有时间可以修修驱动板啊

网友:
不肖说你

网友:
刷MUC程序。刷一个好一个。

网友:
打错了,是MCU  程序

网友:
在品牌机的驱动板故障中大多集中在程序问题上。。。

网友:
驱动板3.3.。1.8V正常不,不行的话刷程序,解决不了的一般是大芯片坏了,只能换驱动板

网友:
我天天修板子,修驱动板无数,程序坏的很少,坏的多的是DC-DC电路,1.8V 3.3V稳压管坏得多。主芯片,24C16数据

网友(点评):
怀念三星和AOC哪批显示器,数据写一个400,好日子过到头喽

网友:
换板是为了提高效率啊??你要是非要修钱你也收不到多少。。比换个班还便宜。。又费时间。

网友(点评):
不无道理

网友(点评):
谁说修板花时间多了?真正修板比换省时间多了去了

网友:
呵,,有时间慢慢查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品牌显示器的程序芯片取下来用什么设备刷,我这里只有乐华刷程序的仪器.请各位转告一下.

网友:
大部分品牌驱动板可以修好, 换板没什技术含量

网友:
期待大家的经验啊

网友:
检查开关有没有问题先,开关也容易坏

网友:
主板上的1117也有坏的,可以先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换板就是捷径啊 顾客等不起啊 修好就好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24C16数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请问这数据能清空吗 还是芯片容易挂
有一显示器用着用着指示灯狂闪 en无电压 不知什么问题 也打算换板了
高手有办法维修吗

网友:
首先修,和换收费不一样,后者高些。利润也大些。
其次,修的明显不如换的寿命长@!。基本不用担心返修问题

网友:
坚决同意19楼的哥们。。。经济效益第一。。维修质量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