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暗屏一般是哪的问题,是多少V供电的

楼主(2011-06-15):
一山寨上网本,10寸的,LED屏,,暗屏,仔细看会有背影。

用9V单点LED灯也可以亮。

估计主板上没有给LED供电,没有图纸,不好杳,也不知道应是几V供电的。

是没有LED供电,还是没有开启灯的电压呢?

网友:
只有慢慢查下升压电路,LED是通个芯片升压的,

网友:
传个10.1相对通用的接口定义啊看最后38,39,40,就是供电了,量量主板上有没有出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LZ慢慢查下

网友:
楼主是LED灯没被点亮,应该是升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  给LED供电电路在屏线接口旁边

网友:
没有5V,供电,  拆开一个散热铁片一看,下面糊了,但还能正常 开机,,,,

液晶的5V掉电没有了,,在USB口飞了个5V,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