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掉电

楼主(2011-06-15):
A10主板 触发后不上内存 电流正常的到不过内存状态,但上内存过了之后马上掉电到待机状态,一开始认为北桥就换了,但故障依旧,测电压及温度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内存工作条件都测量了嘛?

网友:
加焊下内存槽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检查槽子有没短路。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部分有问题。查下内存供电。看看有无短路

网友:
按楼上的思路。先刷BIOS

网友:
通常怀疑内存供电,BIOS。

网友:
同意刷BIOS

网友:
与相同的好板 的B IOS对换过  一样的  应该是哪个不分的小问题吧

网友:
能找到BIOS就先刷个,找不到就查内存的供电,,时钟,所有数据,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网友:
如果换内存条还是一样,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BIOS和内存工作没有,工作了查查CPU

网友:
这样的问题难啃啊   只能慢慢的去判断咯  嗯  CPU可以考虑一下的

网友:
CPU,北桥你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