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用适配器系统速度很慢,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1-06-15):
DELL A840 板号:VM8。用适配器(原装)系统速度很慢,查看CPU使用率在百分之九十几至一百之间跳。用电池则一切正常。

用非原装适配器,开机时BIOS会检测到适配器非原装,此时如果按F2直接进BIOS后不作任何更改并保存退出,这时进系统后速度则一切正常;如果按F1直接进系统的话,则故障依旧。(注:用非原装适配器,在BIOS里面AC ADAPTER TYPE无法识别适配器功率。)

用原装或者非原装适配器,PS_ID电压均为3.2V左右。

说明:该机为进水机,接机时EC处进水,有轻微发霉。清理加焊完后出现上述故障。
           后续已经换过EC,换过CPU,刷过BIOS,换过多个原装适配器,故障依旧。

网友:
用原装的适配器试一下呢 以前遇见一台HP的用OEM也是你这样 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仔细看我的贴。原装非原装都试过了。

网友:
PS_ID电压是脉冲还是电压?什么样算正常?

网友:
这个引脚是让电脑识别是否使用了原装适配器。。。应该传输的是数据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