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0求个思路

楼主(2011-06-15):
诊断卡跑00求个思路

网友:
差CPU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确定 先CPU  复位没有,复位后按不寻址维修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起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供电时钟复位PG

网友:
供电电钟复位,再测假负载上名测试点,以确定可能故障部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是集成的...试PCI B16有电压,是不是就全板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