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没有供电

楼主(2011-06-15):
全板 没有供电 先查哪里  电源谁好的  修主板的供电  求上电时序

网友(点评):
不知所云

网友:
什么板子啊?先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是主板还是笔记本

网友:
内存 VDDQ CPU 按时序修。

网友:
能开机不,是开机后没供电还是无供电不能开机。用万用表先打一下ATX电源各电压的对地阻值,看有短路吗,再测一下CPU供电IC和内存供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待机吧!

网友:
先到主板维修新手区学习一段时间

网友:
主供电,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跑电路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猪说的好像是主板,晕!

网友:
首先,先检测一下你得ATX电源是否坏了,然后在测试主板上ATX电源插槽上个主供电的对地阻值,如果阻值对地通了,先修好。

网友:
我没搞懂你想表达的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怎么给你回答呢    说的不清楚

网友:
先修桥供电,一般桥供电会影响cpu供电,同时会拉低内存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许很美您好!
    全板没有供电?是你通过测量得到的话,可以肯定的说,就是电源的问题。我说肯定是电源的问题是因为具我了解主板一般只要电源一插上市电或打开电源插板的电源开关,主板上就有待机电源5V供电(大家说的辅助电源),电源是良好的,怎么会全板没有供电呢?那全板没有供电不是很明显吗?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你的意思是能上电但是没供电!是INTEL还是AMD的!
4大供电时序:Intel 1、内存供电。2、桥、显卡。3、总线。4CPU供电。AMD:1、内存供电。2、桥、显卡。3。CPU供电。4、总线供电!所以先查内存供电吧!

网友:
是直接不开机还是

网友(2014-04-01):
正需要这个INTEL的供电时序了  找了半天。

网友C(2016-06-21):
我以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遇到同样的问题

按照上电时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