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620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06-16):
HP511机器 VR_PWRGD_CK505# 信号现在一直是高电平请问下 它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变为低电平?CPU电压不出来,测了26PIN 5V 31 32 33 34PIN 3.3V 2PIN 0.6V  VBST没电压 PAD2006断开 CPU电压2.几V  11PIN1.07V 芯片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电流跳变 0.13 0.21 0.45
0.52 掉回0.3  0.2 0.3 0.5反复跳变  插不插CPU电流跳变一样。 TPS51620芯片发烫除了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都正常

HP511图纸

网友:
CPU不装芯片会发烫吗

网友:
CPU不装芯片也一样会发烫,把PAD2006断开芯片就不发烫了 CPU电压2.几V

网友:
TPS51620 CPU供电芯片可能虚焊,我遇到过 cpu电压不出来,电流跳到狠高~~补焊就好了

网友:
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
那个信号cpu
电压好才有的 看看vid0-4 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