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主板开机问题FOXCONNK8T890M2AB 急!!

楼主(2011-06-16):
手上有一块FOXCONNK8T890M2AB  CPU MOS管 没有控制信号   开机针3.3V  有时有  有时没有  没有时  重要把ATX 重插几下 才有就可以通电  不过 MOS管 没有控制信号  电源ICISL6566 也换了一样,  第次重插下ATX20针 插头  电源风扇就动一下! 我该怎么下手呀!!!!!急  我学习以来  修的一块主板!!

网友:
确定是否可开机……不可开机查……电池电压……跳帽……32.768……RSMRST……一闪即灭判断是CPU短路还是电源保护……

网友:
通电时,各处电压对吗?CPU假负载上各测试点是怎样情况?

网友:
先换个IO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电路,供电正常,就供电IC 没有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IO也一样,我换的都是新的

网友:
建议你先把io给换掉看看

网友:
震荡有不   有的就是金震的问题

网友:
貌似短路了吧

网友:
先确定ATX插座里面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