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起动进入WDS很慢要2-3分钟才能好怎么办

楼主(2011-06-16):
那个高手教教

网友:
做系统换硬盘

网友:
很慢       是什么原因你自己找过没有?  是软件装多了   还是感觉系统有问题?  建议你装个系统看看   如果还是很慢的话  检查下硬件。

网友:
是不是开机启动项太多,还是系统中毒,或者随坏,建议装系统。

网友:
2-3分钟也算正常呀!或者先测试硬盘输出率,及MHDD扫描,若无事算正常了!

网友:
我系统是刚装就这样没什么多于的开机启动项。硬盘装系统很快啊

网友:
电脑什么配置?楼主问问题要说清楚啊

网友:
装是XP、还是vista还是win7系统?你是的什么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