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Smart报错,可以用PC3000清除吗?

楼主(2011-06-16):
笔记本
硬盘报错,但是BIOS里并没有关闭Smart的选项,能用PC3000复位Smart信息或者关闭Smart功能吗?
笔记本

网友(2013-04-07):
这种问题不是很好处理啊。

网友:
是硬盘出故障了,复位SMART是没有作用的,要修复故障才能解决。
一般是有坏道了吧。

网友:
台式機裏面有關閉smart的,不知道筆記型電腦裏面是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