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主板就自动重启

楼主(2011-06-16):
方正的品牌机。。客户拿来时说主板有问题。。我测试的时候把独立显卡拿下来。。用主板自带的集显发现开机一切正常。。再把那快独立显卡插上。。发现又自动重启了。。想问下各位高手们。。。这种情况是显卡那里有问题了。。如果是短路的话最有可能的是哪里短路。。小弟新手上路。。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
测量显卡的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 ad线 耦合电容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独立显卡插上就重起是亮机就重起还是进系统时重起还是不跑码,电脑自动反复重起??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上的滤波电容鼓包了,

网友:
测量显卡,打打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看看电容是否鼓包漏液。正常的话把显卡拿到别的机器上测下,如果一切正常,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行了,带不动显卡。

网友:
该卡插到别的板上会重启吗?

网友:
说清楚点,独立显卡插上就重起是亮机就重起还是进系统时重起.如果是进系统重启你进vga模式看看

网友:
查供电有没短路,然后就是AD线了

网友:
支持    3楼的  你都没说清楚      重启  亮还是不亮      !你应该说清楚    !才能帮你   分析下!

网友:
完全都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我有碰到过,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把简单的方法排除掉    帖子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