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6一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1-06-16):
明基R56开始拿来时是花屏,加焊显卡后不花了,但从按下开关后一分钟左右就掉电,无论是进系统还是BIOS下还是DOS下都掉电,温控保护去掉也不行。后来发现在不掉电时关机的话,再开机的话就是开机一会就掉,比如在开机后55秒手动关机,那么再开机时就是5秒左右掉电,如果不断电源的,就算55秒关机时再过五六分钟后再开机也是5秒左右掉电,但全部断电后再开机就又是一分钟左右掉电了,真是头都大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查哪里啊

网友:
是不是CPU上面的硅胶没弄干净啊

网友:
CPU散热好不?

网友:
估计就是散热不好吧,主要看下CPU风扇是不是很脏啊,加油清理下

网友:
先排除显卡问题,如果是主板,考虑一下电源IC虚焊或不良。

网友:
好好看看主板,看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别的地方搞到了

网友:
散热没搞好吧,或者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温控保护去掉了还是一样掉电啊,而且55秒左右关机后,过五六分钟了,这时CPU已经没温度了啊,再开机5秒就掉电啊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是动到了其它元件

网友: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关注细节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