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CC-9L80B液晶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06-16):
通电后屏上显示杂波纹,如图:I:\IMG_1729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看不清楚啊,楼主,再发个好点的图片

网友:
现在也拍不了了,现在只在左上角有一点波纹,其它的地方几乎全是黑的

网友:
屏坏了吧!我有好几个这样的屏!换上好的驱动板试了还是这样!用它的驱动板去点好的屏正常!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电路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A(2011-07-17):
其实问题是很简单的:就是滤波电容一脚虚焊,加焊一下就OK!很恶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问题是很简单的:就是滤波电容一脚虚焊,加焊一下就OK!很恶搞吧?

那个地方的电容啊,说出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