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了一个点,进来帮我看看怎么补啊。

楼主(2011-06-16):
取VIA 贴面c7-m的CPU,结果掉了几个点。幸好多为空脚。。只有图上红点是有用的。。。红点旁边我都把铜箔刮开了。。请问这个怎么补啊,,我没有绿漆!!也是第一次。。。谢谢各位了。。在线等!!!

网友:
是芯片还是板子掉点!如果是芯片掉点的话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说了。。是板子上面

网友:
用细铜丝接在你找到的线路上,然后用绿油绝缘好

网友:
恩 ,就说芯片怎么会掉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就才掉一个点就换板啊!!!

不信、那你可以试试

网友:
第三排的不太好飞线!找找最细的金属导线做一个小铜箔,把它引出来飞到相连的器件上!但是要注意短路呀,加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在红点旁边。。我都把铜箔刮开了。。。红点和铜箔是相连的!!!

网友:
你看一下确认一下这个点是不是空点吧,如果是空点就不要补了,如果是有效点,你还是去买一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空点也不是接地点。。。怎么会啊。就要报废了??、不甘心啊

网友:
补线吧不行再换

网友:
刮开掉点的连接部,上好焊锡再用一跟细铜丝或剪一个小的铜铂,把连接部接好到掉点,上锡最好在补好的点周围上绿油,要实在没有就用圆珠笔涂吧。

网友:
找点红胶 那个比较好用

网友:
没有绿漆就去买嘛

网友:
飞线吧   用绿油涂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掉过一次点    是在芯片上面   师傅直接让我陪了150   是显卡芯片

网友(点评):
白干活不说 搞坏了 还要赔钱 难道都是这样么?? 你是哪里的 怎么和我有一样的遭遇

网友(点评):
我搞坏了就 坏了 不管他 还赔 修好钱是人家的 修不好就的赔 扯淡

网友(点评):
毛,谁能保证你取下来之前就是掉的?常在江边走,哪有不湿鞋?不过刚开始经验不足,会造成很多人为故障就是。

网友:
我怎么看着掉点和旁边的点是连着得,如果是连着得就别补了,否则就换芯片吧

网友:
你刮出来那个点还能上锡   就可以飞根线搞定   底盘就用飞线弄个圈     然后涂好绿油  做好绝缘    ok

网友:
绿油让太阳晒会   干得很快的

网友:
补点是个伤神的活,在成本不是太高情况下可以考虑换板,不然劳民伤身

网友:
你可以用显微镜吧点扣出来接上,再用绿有涂上,在紫外线下烤,没有就在太阳下嗮,要是点你实在没法弄出来就不要硬弄,你可以用万用表量它上哪了 用线连上方法和前面一样。就不多说了。

网友:
找图纸看看是不是空点先 再考虑飞线

网友:
用铜丝飞啊 了,,,,,

网友:
用细铜线圈起来,跟焊点差不多大小,然后飞线,压胶,上绿油

网友:
但是要注意短路

网友:
来自: 陕西西安
这不算太难吧

网友:
旁边好像有焊点,直接连线过去就解决了

网友:
找个电路图或点位图看那个点是否空点或供电、接地点,如果是这三种情况可以不管它,如果有接元件就得飞线了,连到相接的元件上。

网友:
不错的帖子,正需要呢,谢谢呀!

网友:
真好,这个帖子。学习了,昨天正有个二修的八亿时空M7800北桥掉了好几个点,其中至少有俩个有用的,正愁该怎么办呢。

网友:
没有显微镜,没有绿油的话,你还是放弃吧。本来补这种点只需要几分钟,

网友:
直接把那里刮开,点锡!就可以了!

网友:
想办法飞线

网友:
风枪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想办法补吧

网友:
用细铜线,只能是这个办法了

网友:
用细铜丝接路上,然后用绿油绝图好,晒干

网友:
其实掉一个点很好弄的 用根导线引到焊盘的位置 再打点绝缘漆就好啦

网友:
芯片掉点多为空脚,这个好补,加油哦,注意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