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机4535G短路后不显示

楼主(2011-06-16):
          一台宏机短路PQ10坏,和PQ21  坏,换了一个PQ10 取掉PQ21 可以开机,不显示,加上PQ21微短,查电路发现PQ21的四脚控制脚有五V。正常应该是1。1V。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换以前的那个PU6电流上到1A多就是不亮换一个只有0。4A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