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 AMD cpu掉电

楼主(2011-06-16):
最近3天接了4台机器   都是运行大程序掉电  换cpu之后就好了  都是AMD的  三个5000+   一个4800+
还有一个特点这四台机子板子都是技嘉的【应该和板子无关 换过测试过】
大家讨论下AMD CPU引起掉电的原因

网友:
CPU坏的多点吧,如果U是好的话板上的VDDA没有电压都话也会掉电吧。。不知道是不是?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同样的的5000+ 换上就好

网友:
你还CPU  在别的板子上试试啊!   在弄个好的CPU   插在你的  技嘉板子上  测测不就知道了 谁坏了吗!

网友(点评):
都是技嘉的 型号不一样 换u就好

网友:
那不就是U有问题吗!   你不是说了  U在别的板子上也是掉电啊!

网友:
5000+5200+本身就很容易出问题,最好升级成X240 X245就好了,不过北桥问题也有这种情况,我曾经遇到过加焊之后也掉电,但是换个小的CPU就好了,但是他的CPU装在别的板上也是好的

网友:
一个是现在天热,AMD散热不好的话很容易引起热失效,一个是特定批次内存控制器瑕疵,
乱猜的。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没明白

网友:
1,AMDcpu功耗大,散热不好容易堆积热量引起半导体器件热漂移
2,AMDcpu集成内存控制器,如果大量数据出错蓝屏死机是必然的。

网友:
AMD的CPU比较容易坏 供电正常 CPU座子虚焊

网友:
amd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amd是比较容易坏的,因为我是回收amd cpu的,我了解的多了,谁有坏的amd cpu可以卖我,价钱20到50一个。qq38455219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CPU坏,没什么好说的,三年前,这个故障,我修了一天,主板换过,发觉是CPU的问题,现在每个月,都能遇到坏U,三到四个,都是速龙一代,就这么个情况,版主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