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主板不上处理器不上电

楼主(2011-06-16):
  如题,一INTEL  915  主板,不上处理器点SW开关没反应,只有上处理器或负载后才能启动,这是什么电路原理,难道,南桥还要识别处理器后才会上电吗?根据时序好像一开始不需要CPU的参与

网友:
SMSC 的I/O一定要认到有U才能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哪几个引脚,是VID吗

网友:
不是。。在侦测CPU是否存在....原装板就这样的

网友:
INTEL原装的板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是的刚查的资料,CPU的SKTOCC和SMSC的83脚CPU—PRESENT连接在一起的,此脚要被置为低电平

网友:
Intel的是必须要有真的CPU才能触发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