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系列喷墨机全面维修资料。看完菜鸟都会修!!!!

楼主(2011-06-16):
按住RE键的同时按开机键开机,按开机键不放,双击RE键,松开开机键,此时即进入维修模式。进入维修模式后,RE四次+POW(电源按钮)一次为废墨计数清零,RE一次+POW键一次为出厂信息打印、RE二次+POW键一次为EROM信息打印、RE三次+POW键一次为EROM设置复位。

维修功能:
(用户可排除故障 出错状态 电源灯 解决方法或故障所在 调整
无纸(ASF)/无CD 橙灯闪2下 放纸在ASF上/放CD-R光盘/放纸到纸盒后,然后按Resume键
卡纸/纸卡下面部 橙灯闪3下 取出纸并按Resume键
没墨水 橙灯闪4下 更换墨水盒或按RESUME键
打印头未安装/打 橙灯闪5下 正确安装打印头或重新安装打印头后关机,然后重新开机
里面的门打开了( 橙灯闪6下 关上里面的门/打开CD-R的光盘架后,按RESUME键。
没有CD-R或DVD-R 橙灯闪7下 把CD-R或DVD-R装上光盘架上,放入打印通道,按RESUME键。
废墨警告错95%接 橙灯闪8下 按RESUME键取消退出此报 做废墨量清除
数码相机或摄像机 橙灯闪9下 拔下连线,按RESUME键,再重新连接。
不能自动双面打印 橙灯闪10下 按RESUME键取消退出此报错,重新打印。
自动校正打印头失 橙灯闪11下 按RESUME键,重新确认:打印纸的类型和尺寸,检查打印头的喷嘴能否正确打印,保证打印纸通道顺畅/关上前盖门
(用户不可排除故障)
小车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2下 小车或更换编码器或小车马达或主板
进纸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3下 更换编码器或搓纸轮或主板或进纸马达
清洁单元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4下 更换清洁单元或主板
ASF(凸轮)传感 橙灯/绿灯交替闪5下 进纸器组件 调整进纸器原位
打印机内部温度高 橙灯/绿灯交替闪6下 更换主板
废墨满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7下 更换吸墨海绵或主板 做废墨量清除
打印头温度过高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8下 更换打印头或主板
EEPROM出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9下 更换主板
小车机械部分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11 更换小车轴或照片插入架或进纸器组件或主板
AP原位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12 更换进纸器或主板
进纸原位出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13 更换进纸器或主板
进纸凸轮传感器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14 更换进纸器或主板
USB接口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15 更换主板
VALVE 传感器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16 更换主板
马达驱动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17 更换主板
其它硬件错 橙灯/绿灯交替闪20 更换主板
ROM错 不停地闪黄灯 更换主板
RAM错 长亮黄灯 更换主板
12、维修模式:
A、先按着RESUME键,然后按POWER键开机。
B、按POWER键不放手的同时,松开RESUME键,然后再双击RESUME键。
C、同时松开POWER健和RESUME键,此时进入维修状态。
D、待电源灯变绿时,按RESUME键去选择设置功能
次数 电源灯 功能 备注
0 绿色 关机 当此时打印机内没有打印头
1 黄色 维修测试打印
2 绿色 EEPROM信息打印
3 黄色 EEPROM初始化 在日本海外销售机器的EEPR
4 绿色 废墨量全清 全清废墨量数据
5 黄色 目的地设置 选择此项后按RESUME键1下
6 绿色 打印头深度清洗
7 绿色 CD-R测试打印 没有使用
8 黄色 CD-R打印原位校正(水平 没有使用
9 绿色 CD-R打印原位校正(垂直 没有使用
10或以上   返回,重新选择
E、选好后按电源键去确认
13、喷嘴检测: 通电后,按RESUME键指示灯闪2下后松手
14、清洗操作: 通电后,按RESUME键指示灯闪1下后松手
15、自动校正打印 通电后,按RESUME键指示灯闪4下后松手
16、搓纸辊清洁 放一张纸(A4或更大)到进纸器上,通电后按RESUMAE键指示灯闪3下后松手

\                                                      暂时整理这么多,呵呵               请各位维修机客们给点指教,羊倌在这里抛砖引玉了。。。。

网友:
整理了那么多呀,怎么只有佳能的呀,还有其它打印机的不。强烈想学一下这方面的。

网友:
不错的啊,,都不用下载就直接可以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这只是抛砖引玉.......

网友:
lz总结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太感谢了,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不错。以前我都是全世界的找资料来修

网友(2011-07-22):
不错,资料会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