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ide 有坏道 如何整

楼主(2011-06-16):
最前面2g有4个坏道
把它分一个区也隐藏
但ghost完系统无法还原   光标一直闪   如何是好

网友:
会用MHDD嘛,用它可以把坏道写到G表里面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问是否是将...      off改为on的那个选项吗
  望告知

网友:
用MHDD的ERASE命令。

网友:
对,remap 打开就行了。自动写入

网友:
恩 mhdd很好用  但是坏道太多了 也是不行  你的就4个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