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有时白屏

楼主(2011-06-16):
ACER 4520有时白屏,有时正常,大家有没有遇到呢

网友:
经常遇到,换屏线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的事,这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屏线会引起白屏吗,没遇到过。。

网友(点评):
屏线很多问题的

网友:
是AS4520还是TM45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as4520

网友:
这个得看屏线和屏呀

网友:
如果是lg的屏,应该屏的问题了,换过很多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事,很少屏线

网友:
不用换,重新搞一下,用胶粘好

网友:
屏的可能多一点,屏线有时也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 看看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刷子用力把和主板连接的屏线接口刷刷,我上次就是这样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