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高手指点下迷津!

楼主(2011-06-16):
小弟客户送来一台HP dv2700把电池拆下来,可亮机,但键盘用不了,硬关机也关不了。电池擦上去就不触发。
开机线没电压,EC和南桥都换过还是一样,没思路了。不知开机线跟EC和南桥之间是不是有经过什么电子零件,但跟不了线。
请高手们指点下迷津
不触发

网友:
电池换过了。
关键是把电池拆下来,可亮机,但键盘用不了,硬关机也关不了。这个
电池充放电点电路不应该影响开关机吧

网友:
wo697521
的帖子
bios刷过了,电池也换了,郁闷啊

网友:
找下图纸 开工。。

网友:
插电池开关电压没有,说明上拉的3V都没出来, 还是看看放电电路吧

网友:
插上电池 测一下 有没有待机电压 先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在解决 说不定是并发症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小弟已经搞定了。考虑到键盘用不了,把IO和键盘接口的芯片换了,好像是MAX8234,忘记了。可以关机了。但问题又来了,关机后就开不了,最后跟线发现开机接口有个小电容短路,搞掉后终于一切OK.真是好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