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如此故障已修好

楼主(2011-06-16):
   一台HP4416S本本,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1A 按开关不触发 电流能升到0.02A又降到0.01A 待机电压3.3V  5V都正常  ;断开显卡核心供电PAD6处 有时能触发 电流升到2.1A 各组电压比正常有所上升0.2V左右,跑卡能跑一段码;有时电流升到1.26A 各组电压基本正常。有时不能触发 风扇微微动下,板上伴有“吱”短路声。接件时客户说该本有段时间没用了 开机就不行了

      在论坛上也参考了各位高人的维修经验:啥通病(Q1030 及下管Q1029和控制IC 471A都换了还是不行)之内 都没辙。在路打各组供电电感阻值,短路不明显无果。客户催得那个急呀(因为今天是第3天了)前两天北桥换了(因为北桥上有7个小电容阻值为0误以为坏了) 显卡也换了现象一样,今天是最后一天 答应客户修不好装机还给他,山重水复疑无路呀 自我安慰:“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冷静 危机的到来也就是转机的开始” 心想 既然断开 PAD6处能触发 我就烧它个痛快 反正客户送来也开不了机 于是就烧起花儿开 同时也用上了中国传统中医的 “切”  也就是摸了 当摸到显卡时特别烫  还以为显卡又挂了  但还有个比它更烫的厉害的 那就是罪魁祸首:显卡背面的VGA输出控制芯片4772 。找到了...找到问题了,心里那个激动呀...!!!凡是维修同行们这种成就感都感同身受吧  这下心里长舒了口闷气 兄弟们 憋了几天了呀  实在“爽”,查电路图 直接去掉4772 接屏应该无伤大雅 只是外接没用,于是三下五除二拿掉4772  接屏通电电流表起来了1.7A屏上 HP LOGO 出来了,最后在朋友同型号料板上取了个同型号芯片 对比测试4772:坏芯片第1脚和第 2脚对地阻值700欧左右,好的不显示 ;并且坏芯片1 脚与2脚阻值为几欧明显短了。装上 外接也OK 唰唰装上整机测试  系统到XP LOGO画面重起,心想重做系统应该OK 于是进BIOS设置调试启动项  就在这时掉电了 摸显卡上部机壳也就是键盘左下角处 哇 温度好高 于是又拆开重新加焊北桥(因为北桥之前换过 加焊时间比平时要短 怀疑没焊好)并且在显卡上加了个铜片 装机再测试不掉电了 但装系统时进入XP微型系统蓝屏 代码:0X0000000A  最后换了条2G 金士顿内存OK   好在客户爽快 一共报价6张红幺鸡 到今天机器一直烤着 良好 言辞不达之处望高手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
200一天凑合,为什么不老早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对 早就该烧了

网友:
楼主那的维修费真高啊!在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楼主很累呀,不算多

网友:
呵呵,独立显卡相当爱坏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断开显卡核心供电,你是怀疑显卡坏断开这个点,还是一个一个断开,断到这个时发现问题的?

网友:
烧鸡大法往往是用在最关键的时候最起效

网友:
看了 论坛这么多同仁, 大家价格收的都挺给力的,我们这里收费真是 惨, 竞争太激烈了,平均一个机器 毛利 不到 1百  包含做桥

网友(点评):
电脑城里有量但价格收不上,这是常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怀疑北桥 再到显卡 但其实他们都没问题 我也觉得奇怪 :出故障的是4772 为何断开显卡核心供电有时就能触发 而且触发的几率还高

网友:
哇哈哈,烧鸡大法 太好用了,

网友:
发现问题 就要采取好方法就是 维修的精华所在

网友:
烧几法我不常用,烧不好就人为故障

网友:
哥们你是北方的吧,报600能接受的真不多

网友:
坐沙发,学习中

chinachenhua -5

网友:
修不好的机子的机子放几天,换个思路,,避免走死胡同,也是一种维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