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维修笑话一则,

楼主(2011-06-16):
本人资金有限,刚买个新焊台,二合一的,安泰信8586 ,带风枪。货一到家, 我试用风枪吹一八角芯片,结果5分钟都没下来,搞我一头汗,让郁闷一天。第二天又试成功,原因是:天热我开吊扇,芯片温度达不到。
芯片

网友:
让你 的 意思是 天热不能开风扇啊 !

网友:
那冬天怎么办了啊

网友:
温度开高点不就完了,

网友:
安娜 850A+ 我用的是这个 挺热的 比较好用

网友:
是的,天热开风扇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是经常遇到。不过,时间长了,自然就知道了,遇到吹不下来的芯片,把风扇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LZ 太牛逼了!

网友:
楼主 开风扇时温度调高点。

网友:
我是从基地买的疯抢 什么都好就是风速太高

网友:
笑死我了!之前我一个说也会修主板的同事(实际是装的,他根本就不会)在吹场管的时候说我干嘛买一个怎么垃圾的风枪,也吹了差不多5分多钟。跟你的也是一样8586,结果他旁边放了个风扇,还开三档......我一上去,第一件事就是关风扇,然后10秒都不到就给下下来了

网友:
但是不得不承认,8586还是不咋地,至少温度没有960A的好,风枪是旋转的就不跟8500比了。

网友:
我们这开空调 不怎么影响一直用950也不错

网友:
扯蛋。不存在的。肯定是你没调好

网友:
噶日瑪盖
的帖子
兄弟风速大可以调节的啊

网友:
吹不下来的原因是开着风扇散热太好了 芯片的温度达不到!

网友:
lpw2011
的帖子
还有客户来修板,要换壹 零 ,后来想想,原来是换I/O的

网友:
遇到这种事情很正常的,以后注意点就好了。

网友:
绝对有关系的 就算有时拿烙铁焊东西时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 这时就要把风扇关小点或者调到较高点的温度了 风直接吹上去影响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