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20从键盘处进小后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11-06-16):
拆开键盘,取出主板,用吹风机烘干后合机,通电就开机(还末安开机键),能启动进入WINdows ,但关机后又重启了,不接键盘通电就不会开机,进入系统后试试各个键也正常,难道说键盘上仍然有漏电?可是用吹风机反复加热也无效!请高手支招为谢!
自动重启

网友:
键盘上的开机键潮湿漏电造成的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下 看看现象

网友:
换键盘试试咯!

网友:
要是开关机键漏电,安理说也会关机呀!实际使用中没关机,要安一下才关机的!

网友:
绝对的键盘问题!换个键盘吧!

网友:
试换键盘后正常了,但冷开机时灯闪不启动,用吹风机吹一下北桥附近就能正常开机!如果说用烤箱不知调几度和烘干时间!

网友:
键盘要换的。短路造成开机键电压偏低,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不接键盘看下不就知道了吗?冷机不开机可能是有元件不良吧,查查啦,电容的可能性大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