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量不到TMDS和LVDS波形

楼主(2011-06-16):
  如题,我用示波器量显卡DVI接口的TMDS信号怎么量不到,查资料TMDS差分信号的频率最高可达到165MHZ,大家都是用多少M的示波器量的TMDS和LVDS的信号的。

网友:
那个要用200M的示波器才能测量出来的

网友:
不是说100M的示波器就够用了吗,修笔记本的时候,如果无法直接测量LVDS的波形,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差分信号的测量和你平时的测量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如何测量,望不吝赐教

网友:
有专门的差分信号测量的探头
如果没有就要用两个探头 还需要设置示波器
你可以查查资料 网上有相关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