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加电无显

楼主(2011-06-16):
IBM T43电流跑1.35  跑码卡跑DA09 先是到E2E1停下 然后跑到DA09

网友:
是不是显卡啊    显卡虚汗的多

网友:
基本上是显卡的问题, 可以用手压一下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按了 也不过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应该就好了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t43 整机强度不够,单手拿容易折到主板。温度又高,显卡虚焊的多

网友:
显卡,南桥,,这样就爱坏这两样

网友:
好修     加焊显卡

网友:
DA09 应该是显卡没工作 你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有吗?就在左边的靠下一点的大电感处,应该是1.5V的供电吧,这个 电压没出来就会DA09 我前几天修到一款这问题的

网友:
T41  T42 这两天加焊两台了、都是显卡的问题!估计你这个也 是吧 、电流都那么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都很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供电正常的话就要考虑南桥 或是显卡 这其中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取下来重新做过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就是南桥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