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充电器维修

楼主(2011-06-16):
昨天,就是昨天。寂静的夜晚,我在用我的小P看书。说实话,我很少用小P打游戏,基本上就是看书,躲在被窝里看,以至于视力每况愈下。就是在那个时候,小P电量不8%了,按照往常的习惯,我插上了充电器。小P他黑屏了,日。。。。。。。。他竟然可耻的黑了 。我的内心在咆哮。。。。拔下充电器再开机,不开。拔电池查充电器,不开。当时我绝望了,我的小P就这么离我而去了。开电脑放百度。恩恩!!好像说是充电器的问题。当时我都想把小P拆了看看了。然后我就鬼使神差的用USB数据线上的充电头,乌拉。。。小P 那橘黄色的充电灯又亮了。果然是充电器问题。就这么又看了会儿书,恩!1点多了。该睡觉了。明天把充电器给拆了。如果是小P坏了我今晚就睡不着了。

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是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木有,有木有,真的木有。换到电阻档,我嘞个擦。。。短路了。开始是以为线路老化短路,检查直流线路这一根线看了看,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压或者是断了的痕迹。查资料,放百度。怎么打开充电器。根据资料显示,小P充电 器是没有螺丝的。虽然是两部分组成,结合部是用超声波焊接技术。日。。。只好硬来了。美工刀,一字改锥一起上终于打开了(最后总结 要从交流电输入口入手,从那儿用改锥一捅就开,旁边缝隙很小,我敲烂了都没打开),

这个忘记拍了,一心只想着怎么修。这个是借的别人的图。

为了再次确认不是直流线的问题,我把线给焊下来,万用表,木有问题。然后就卡住了。我这物理从来没有考过及格的人这下子懵了。还好有亲戚比较了解电子方面的东西,电话说明情况,他告诉我是输出部分的二级管挂掉了。二极管是有三个并连在一起的型号是SB26 0(有木有。多么有型的型号)然后我也不懂,没把他们卸下来就开始量,全都短路,日。全坏了。然后给亲戚打电话说全坏了,亲戚说你至少卸下来一只脚吧!后来想想并联。。。。。一通则全通。日。。。谁叫我是物理盲呢!一个一个卸下来一个一个的量,有一个是坏 的。百度出来一个高手修复过程,说一个坏了把坏的卸下来就可以用了,可是他24小时候又坏了,总结每个SB260是2A少一个就少了三分之一两外两个负担就重了,而且这个版本的电源最大的缺陷就是这个SB260很容易烧坏。文档上说这个版本的充电器叫美上 美(MITSUMI)made in Pilipinas很容易坏的。唉!!让哥给摊上了。

拆下来的SB260

就是它,就是它,坏的SB260

找的了就开始准备换上新的,去电子城,日。。。。竟然木有,这货叫做肖特基二极管,整个电子城里只有三个肖特基二极管,还是1A的。可见我们这儿实在是小地方没高级货。问老板肖特基2A二极管用什么替代,告诉我用1n5399恩恩1块钱买了四个。回来问亲 戚,他说这个是低频的替代上容易坏掉日。。。。。白买了,他告诉我用计算机电原理的可以替代那种个大,一个就可以了。然后。。。。。。

可怜的电源被我肢解了

拆二极管费了不少事,那白色的东东,乳白色,有木有。。。。我用小镊子一点点的扣下来的据说那是导热胶。

这个大个头就是计算机电原理的二极管D10SC4M也是个肖特基二极管

本来位置都调整好了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结果竖着插太高,最后盖不上盖子。躺着腿太短,日。。。只好拔腿给补上了一块,难死我了,虽然我修了不少鼠标但还是焊接技术还是很烂

准备加长腿,加完忘了牌了,反正搞了一晚上,日,这么快就晚上了,效率低着呢!!!

拆下SB260 线路板的后面该死的IPHONE 3G 没办法自动对焦 凑合吧!!

传说中的超声波焊点

完工后来一张,空载电压5.35。比较正常。

医用胶布以示受伤,橘黄色的有木有。。。。。嘢。。。。。。

网友:
厉害我的PSP充电器也坏了,不过这个壳子正解还没打开过。里面是一个用刀片割吧

网友:
不用刀片的,用刀片不但不容易打开而且容易敲坏外壳。从交流输入哪里入手那里没有交,用一字改最捅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我都桶了好几次了都不行,原装的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