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一下吧

楼主(2011-06-16):
前几天买了个带麦克风的摄像头,调试过声音和图像都正常。但是昨天想视频装上后,开视频对方的声音和图像都正常,自己的图像也正常但是我的麦克风没声音····驱动都正常····为什么前几天还好好的昨天就突然罢工了呢

网友:
看看声音那方面调试的地方有没有出错,  确定没错的话  看看声卡的供电正常不  供电正常的话  重新装个系统  不行的话  声卡芯片坏 换声卡芯片

网友:
做维修的不要说前几天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怎么坏了。。。。。。    东西都是刚才好好地  现在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