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海尔R410G(广达)的图纸

楼主(2011-06-16):
       加电掉电  急啊 ! 版号:DAOSW6MB6EO  REV:E

网友:
先量量电感的电压都起了吗, 除了充电的,

网友:
   起来咯哦 那板子  我手上有三片  加电掉电的  修好咯两片  就这一片  不知道为什么啊  电压都起来  没地方短路   就是加电掉电啊

网友:
楼上的你修好了两片都是什么问题   我的也是第一次开机电流0.4第二次 0.2  以后再开就不触发阿   看来板子是有通病的啊 啊

网友:
楼上的你修好了两片都是什么问题   我的也是第一次开机电流0.4第二次 0.2  以后再开就不触发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