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COMS 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楼主(2011-06-16):
我有一台HP pavilion dv1000 dv1601ts的机器,密码忘记了,不知道怎么破解,请大家多多指
教。
密码

网友:
开机就要输入密码。不是进windows 密码。

网友:
放电,如果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放电不行的,有块芯片保存密码的,不知道那个呢

网友:
直接刷biso吧

网友:
如果你有一样的料板的话,那个BIOS又是好的,那样最好了换上去 没有的话就刷了

网友:
放下CMOS放电
不行刷密码芯片程序

网友:
放电不行的话,,只有刷C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