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显卡维修高手指点显卡机率性花屏问题

楼主(2011-06-16):
前些日子给一亲戚介绍的客户装机一台,2011年6月15日客户送回来,

故障现象是开机后进入操作系统在操作系统下选择重启机率性发生花屏的现象,

再重启问题就消失了。

客户使用的是番茄花园SP3 XP操作系统。

有没有朋友遇见过类似问题?我应该修主板还是修显卡呢?

将主板换别的显卡正常,将显卡放在别的主板也正常。

网友:
那内存换过吗

网友:
  都是好的 难道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不过你可以先一个一个排除呀,换个显卡试试,如果问题解决,那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内存很容易导致花屏的!

网友:
显卡空焊了吧,容易不稳定

网友:
大家能够给我一个给力的答案吗?到百度搜一下也不是这些答案呀!!!!!!!

网友:
应该还显卡存在问题

网友:
核心虚汗或者显存不良

网友:
你先换个版本的系统   排除一下驱动问题,  还是不行就显卡问题可能性最大  内存据我说知在集成显卡的板子上出问题  才有可能花屏

网友:
照 你说的这个情况,显卡的问题机率不大,先排除驱动的问题,如果现象依旧的话,那你换个内存看下

网友:
象你这种问题,要先一个一个排除,我觉得跟驱动和系统的关系比较大,可以先试着把驱动和系统先换了嘛。换了没有好就换显卡和内存试试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发表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