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200自动上电看到LOGO然后掉电然后不触发

楼主(2011-06-16):
联想Y200自动上电看到LOGO然后掉电然后不触发,测开机键电压只有0.9V。正常应该是3.3V吧,EC是PC97551,2脚电压也是0.9V,更换EC故障依旧。求救!~~~~

网友:
先确定开关有问题么?

网友:
开关我没有拆下来量,只是打在蜂鸣档测量好的。后来拆下来电压就3.3V了。看来还是要拆下来的好,开关有点微短了。

网友:
EC供电都是好的吗,开机脚直接去了EC,排除BIOS问题

网友:
电压不对的饿  看有什么微短路的地方没

网友:
是哦   开关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修ACER 遇到过

网友:
呵呵 式开关键的问题啊  学习了

网友:
可以先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前两天修个华硕的,待机正常不触发。。。拆到剩下光板的时候就ok了,装上又不触发。拆掉又触发了,装上又不触发。。。反反复复的,用万用表测了开关是正常的。后来换了开关故障排除。。

网友:
都是开关热的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