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M不开机求助高人

楼主(2011-06-16):
昨天接到台华硕X50M的机器,开机不显示电流0.66,根据经验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此机集显 NV6100的北桥),于是就用哄抢给北桥加焊,果然显示OK,不放心怕返修就重做了下北桥。悲剧发生了,重做后确定没短路的情况下插上电源开机,电流跑到0.54的时候停留,试了好几次都这样,狂晕,量了下电压,发现CPU电压只有0.4几,可奇怪的是拔掉CPU 后CPU电压正常1.5左右,换来个CPU后电流还是0.5几,可CPU电压0.7几,勉强算正常吧!以为是北桥没做好,又做了次,结果一样,郁闷了,有没高手给我指条明路!再次感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没维修好遗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碰到的现象和我一样的么?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高人吧!

网友:
可能你把北桥做坏了,以后显示了就不要再重新植了

网友:
换个新的北桥试一下

网友:
报的价格可以就买个桥换了吧

网友:
我也估计是北桥做坏掉了,只是心里没底没敢换,不明白为什么CPU电压为什么那么低,就怕是CPU挂了!这机子是同行送过来的,做新的估计拿不到多少,我已经找到了一块料板,做好了给大家个回复!

网友:
就是北桥有问题,虽然没修好,但可以确定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不是北桥,这机子我也遇到过,南桥,做桥的时候这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这主板太容易变形了,最后做次准备放弃,同行送来的本来就挣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