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用电池开机,用适配器不触发,用电池和适配器也开机,且充电

楼主(2011-06-16):
遇到一台DV4机器。单独用电源不触发, 待机电压 晶振全正常 ;单用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配合电池也能开机,前提是电池必须有电量 (Ac运行 非DC)此时充电也正常 ; 如果电池一点电量都没的话 则充电也不正常. 偶尔能开,概率很低,不知道有兄弟遇到这情况的吗

网友:
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情况的呀?

网友:
听闻CQ40的机器有这样的故障,刷bios解决。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看看开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EC有没有检测到电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