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循环掉电重启

楼主(2011-06-16):
V3000插上电源自动开机跑到0。35A左右,就掉电,一直这样

网友:
电压都有吗?

网友:
0。3V还像没过CPU吧

网友:
先把什么都查了再来发

网友:
是集显的吧,加焊北桥

网友:
肯定有电没有出来的~

网友(点评):
版主的下载分才20 汗。。。

网友:
电压都正常,南北桥,EC都换过了

网友(点评):
全换,还不如换板。

网友:
一看就知道在知道换

网友:
应该是供电部分的问题,看那组电压没有起来撒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CPU电路吧   0.35  怎么觉得都是CPU没过   V3000要是AMD的U   加焊一下座子

网友:
不上CPU一插电就跑0.35A左右,上CPU一插电就跑0.45A左右。

而且是一插上电就自动上电

网友:
HP的这个机器不装CMOS电池会自动开机,这样的电流估计没有时钟,或者时钟不对,没有时钟,可能是没有CPU电压或者没有时钟开启信号

网友:
独立还是集成的。。。问题描述具体点。。。还有哪些电压有。。哪些没有。

网友:
建议重点查南桥 电路

网友:
建议查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有短路现象

网友:
后面的转换电压出来没?   我昨天才修了一个故障差不多的

网友:
电压,都正常,显卡换过,也一样。

网友:
张楠益
的帖子
那请你指点下涩

网友:
小魁
的帖子
是什么电路
小魁
电感之后的转换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故障要看运气了,看看那些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重点放在PG信号上

网友:
U 电压肯定也是没有的。。。先把电压都修出来后再看其他的问题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CPU没有工作吧,查CPU信号

网友:
楼主是不是AMD的啊 ! 是 AMD的话CPU 容易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