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L510(535)开机LCD不显

楼主(2011-06-16):
东芝笔记本L510 开机LCD不显示 但是CRT可以显示 板子是集成的  我想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但是不敢冒然动桥 不知各位大侠 有没有啥思路 和捷径。。。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先看看屏工作条件有没有了  有的话是屏  没有就是桥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坏的几率很小吧 看看屏线  屏啥的吧

网友:
晕,不就是外接显示,屏不显吗?还lcd不显,crt显...你外接个lcd也不显?

网友:
就是外接显示屏不显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十之八九就是屏线的问题,这种机器屏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晕 不好意思  我说错了 是独立显卡的  。。。。CRT就是外接哦。。。LCD的工作条件不够 。。。。屏也测试过了  么问题 我在查线路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0-22 11:32):
.....加焊显卡 搞定开机  但是用了一个月  又出现新问题  LCD和外接都显示花屏  结果掷球加焊现象依旧 我看要换卡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