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重启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1-06-16):
    清华同方机超越655E,主板型号P5GC-TVM-S,电池测量2.9V正常,路线2.9V也正常,可开机不能存储资料,第一次开机都停在BIOS错误页,检查时间回到2001年1月1日,然而就只有这时才能看到硬盘型号,按F2可进入系统。如果按F1进入BIOS设置后重启,或者系统重启后,就会长时间停留在清华同方的Loco页面,显示Press DEL to run Setup,Press TAB to display BIOS POST Message,继而在一段时间光标闪后出现找不到硬盘。    另外,如果硬盘找不到后,不关闭外电源,不论什么时候重启也找不到。只有回到BIOS出错页(时间回到2001年)才可以识别。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不是主板BIOS问题,重刷后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好像南桥或者硬盘电路有问题吧!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COMS  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大些,刷了试试,不行再加焊南桥

网友:
刷了同方BIOS后,尽然找不到SATA的硬盘了,不过可以找到IDE的硬盘。刷写华硕BIOS后,可能看到SATA的硬盘,不过重启后还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
你换硬盘 换线试了没!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还没有解决,现在的问题还是如前,用IDE的硬盘可以用,SATA硬盘还是不能通过重启,数据线第一次做就换了没解决,电源供电也换了。现在已刷加0401的同方BIOS,不知道谁还有其它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