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芯片为什么会虚焊?

楼主(2011-06-16):
芯片不论BGA得再好,为什么还是短时间虚焊呢,
我知道 换了新芯片 肯定没问题,但是打个比方 如果芯片只有两个焊点,会不会永远不虚焊?
是否还存在潜在问题,,,希望大家探讨下
芯片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下 详细原理,,

网友:
高温 温度下来就 不虚焊了!

网友:
因为焊点氧化的原因

网友:
氧化没那么快把

网友:
应该还是温度的问题,无铅的赖高温好点

网友:
NV的显卡和桥芯片,都是通病,是显卡晶体和基本之间虚汗,不是芯片和主板虚汗,原因是晶体和基板周边的胶的膨胀系数不对,导致晶体和基板易虚汗,为什么有些改良芯片是白胶,就是调整了胶的膨胀系数,在我公司的机器上有厂家的芯片故障图

网友:
7楼的正解,楼主要多看资料啊~

网友:
阳光博维
的帖子
分晰的很好,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代灯测式座测,灯全亮也只能说明主板和基板基本上没有虚汗,而并不能说明显卡晶体和基板之间有无虚汗,不知我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大家共同探讨,我是这样认为,所有显卡故障机器我都推荐用户直接换升级显卡,返修基本没有,口碑又好,生意也好了,呵呵

网友:
主要还是芯片的内部设计原因引起的

网友:
因为核心和基板之间也是BGA连接,之前论坛里有关于这方面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