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715b维修

楼主(2011-06-16):
宏基AL1715b开机指示灯频闪,屏不亮无显示,拆机检查电源一体板,有一侧2个的MOS管C5706击穿短路,更换2个C5707后,加电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呵呵 这就是通病啊

网友:
就换了C5707?其他东西没动?建议你还要检查下线圈和RT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