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详细引导步骤

楼主(2011-06-16):
01 首先给ATX电源加电,加电后,ATX电源9脚开始输出待机工作电压(紫色sb5v)接着实时时钟开始工作,向CMOS电路和开机电路发送32.768khz的实时时钟信号。
02 接按下电源开关启动电脑,在按下电源开关的瞬间,电源开关向南桥芯片或I/O芯片发出开机出发信号,触发开机电路工作,此时电源插头14脚绿色5v变为低电平,ATX电源开始工作。
03 ATX电源开始工作后,电源插头的各个引脚向主板的各大系统和各个硬件输出相应的电压。
04 在所有供电输出无误后的100ms-500msATX电源会由8脚向主板发出5v+pwrgd信号,此信号分别提供给CPU、北桥和南桥,其中进入南桥的PWRGD信号在内部的复位模块上,另外pwrgd信号经过南桥连接到系统时钟芯片的rst#端,作为rst#(复位信号)。
05 在有rst#信号(复位信号)后,时钟芯片开始工作,并向主板发送各种平率的时钟信号,有了时钟信号南桥内部的复位模块开始工作。
06 此时北桥和CPU等主板的硬件设备开始复位,在复位结束后,CPU开始工作,至此电脑硬启动结束,进入软启动过程。
07 CPU开始工作后,首先需要进行自检,即开始读取POST自检程序,而自检程序存放在BIOS中,所以CPU通过前端总线的AD0-AD31地址线发送寻址信号寻找自检程序。在发送寻址信号前,CPU会检测DBSY#(总线忙信号引脚)是否为低电平,从而判断前端总线是否被占用,低电平为空闲,高电平为忙。
08 如果前端总线空闲,则通过前端总线向北桥发送32/64位寻址信息,北桥接收到寻址信息后,经过译码和电压转换,在发送给南桥(发送时,北桥向南桥发送IRSY#主设备准备好信号,南桥再发送TRDY#从设备准备好信号给北桥,同时还发送FRAME#帧周期信号,这是北桥开始发送寻址信息)。
09 南桥收到寻址信息后经过PCI总线译码后发给ISA总线,再由ISA总线控制器经过地址线译码、频率转换后,发送给BIOS芯片。
10 BIOS接到寻址信息后,通过D0-D7输出自检程序。自检程序首先送到ISA总线缓冲区,再转换为16位数据,传送给ISA总线控制器。
11 ISA总线控制器经过译码、转换后,再将数据发送给PCI总线,PCI总线经过译码后,产生32位的数据再发送给北桥芯片。
12 北桥接到数据后转换为64位数据,再经过前端总线发送给CPUCPU接到数据后,开始安装程序开始自检硬件设备,自检完成后,启动计算机系统,整个启动过程完成。

网友:
感谢楼主!很系统,收藏了。谢谢!

网友:
很详细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过程有不有问题哟?怎么以感觉跟老师讲的有点出入啊!

网友:
还不如基地的时序图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话给几份基地的时序图呗

网友:
哈哈。。。太老了,不过正好有用,正在弄一块810上的ISA

网友:
基础东西再来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很老的资料了。不过新手还是可以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