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intel 集显

楼主(2011-06-16):
X200 intel 集显,给需要的朋友。

X200 intel 集显.rar

网友:
X200 的集显都能通用么

网友:
可以,你试试

网友:
谢谢你这位朋友

网友(2011-07-17):
正好需要这个  谢谢 LZ!!

网友:
朋友就是热心,

网友(2011-08-20):
这个BIOS不是8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是8M的。有什么问题吗

哦 我是看压缩文件只有1.2M  怕不是的  不过我在另外的地方找到一个盲刷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