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 intel 独立显卡

楼主(2011-06-16):
CQ61 intel 独立显卡

CQ61 intel 独立显卡.rar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不加电的61    pcu    lid-ec#   acin     都查了  都正常 下个bios刷下 看看

网友:
嘿  刷bios 真好了!! 谢楼主!!不过奇怪的是 bios怎么会坏了呢  客户说就是把适配器拽了一下 就不开机了